联想G460 喇叭没声音 耳机有声音

楼主(2012-10-14):
联想G460 喇叭没声音 耳机有声音  驱动正常,系统重装,装的官方驱动

客户反映   之前是在线看电影的时候,声音调到最大还嫌小,网页上的声音选项可以继续打,客户就调到300%。结果听了一会就没声音了

是不是功放芯片有问题呢,怎么量才可以确定!!

请各位指教一下

网友:
是不是喇叭坏了啊

网友:
这是不是这个本的一个弊端呢 我这有一个也是这毛病 只是间歇性的响一下 其他一切正常 求帮助

网友:
喇叭坏了呗。。。。和我以前一个机器一样,开太大,一会儿彻底没声音了,只能插耳机。。。

网友:
有时候能出声音呢 以为是线虚了

网友:
应该喇叭坏了,很容易测试的。

网友:
拆开测下喇叭有没有阻值,一测就知道是不是喇叭坏了

网友:
插上耳机有声音吗?

网友:
我刚接的 跟楼主的一样   不是喇叭坏     现在 正在修    每次刚开机的时候就会响下 大概 三到5分钟 就没声音了  耳机接口 正常

网友:
楼主 修好了记得说下  我本来要装系统  看你的帖子后不打算装了
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网友:
客户拿走不修了!!没办法呀

网友:
喇叭、攻防、滤波电容都有可能,挨着换吧

网友:
供电不足,楼主查下供电吧。我以前修过F41机器,左右声道芯片的供电不足导致声音很小,开大了还破音,你看看你的是不是。

网友:
我昨天接到同行一台机子G460  也是没有声音 有时候有放音乐放几分钟就没有了  喇叭是好的   应该是主板的问题    那位高手有修到这款机子

网友(2012-11-23):
这款机器声音的问题好多啊  应该是有什么通病。

网友:
这个机器 我遇到的也是这个问题 换过声卡芯片 还是不行 用过1小时之后 声音就开始断断续续的 这是通病 不知道哪位大侠 修好过。

网友:
如果经常接耳机的话,那要注意耳机接口了,,还有系统也能出这问题的,,

网友:
切换电路有问题,之前修了个t61的就是

网友:
是不是耦合电容不良

网友:
量一下喇叭的阻值

网友:
喇叭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