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L2-E这945主板键盘不能用的,修复

楼主(2012-10-14):
本以为这样的好修,可一量阻值 全部正常,587,587,的,149,心想IO坏了,正好有一个一样的坏板可以换,想了一想还是不能换。于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把472和边上的电容全部去掉。仍然无效。阻值没变。这下真要换了,这一样的板子,哎。换个BIOS试一下,把坏板子上的BIOS换过开机亮机,并且键盘可以用了。哎,遇到的多数是IO,BIOS引起的真少。

网友:
我只是换过IO解决 键盘不能用的

网友:
学习了,不过键盘不能用一般是先换键盘,不行就搞IO的多

网友:
换过io拆过排容排阻,还没遇到BIOS引起的,学习了。

网友:
电子产品,啥故障都有可能。

网友:
BIOS引起的?又学到一招了,我想没有几个人会想到换BIOS或刷BIOS吧

网友:
学习了  我手上也有一块这板子  玩会死机 气死了

网友:
我一块HP的845也是开机键盘亮灯一下,之前一没反应了,鼠标是好的,会不会也是IO的问题?

网友:
映泰TA770 A2+的主板,键盘不能用的,刷BIOS能修好90%

网友(2012-11-13):
刷BIOS还真没有去考虑过,学习了,以后试试看

网友:
BIOS确实有,但概率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