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原装板dg41wv不通电?望大师指点

楼主(2012-10-14):
io73脚无跳变……待机除了rsmrst查不到外都查过了正常!有时能通电一两次后又不行,能通电就有显示(通电73脚是高电平)求思路,io换过

网友A:
INTEL的原装板不上CPU不通电,座子有无虚焊?压下座看能上电不?其它的待机条件全都满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TEL的原装板不上CPU不通电,座子有无虚焊?压下座看能上电不?其它的待机条件全都满足了?

那我试试..io是83627dhg-a的。貌似华硕代工的板

网友:
这个好搞吗 、?

网友:
intel原装板不好修呀 我修几个 一般都是桥问题

网友:
有专用芯片吗

网友:
有专用芯片,把芯片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