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热风枪吹芯片温度一般控制在哪里

楼主(2012-10-14):
用热风枪吹芯片温度一般控制在哪里,温度过高吧,怕吹坏芯片,温度过底吧,吹半天吹不下来,不知道怎么控制,特别是吹CPU电源管理芯片时。

网友:
先用大一点风抢加热在用小的啥

网友:
这个我也不知道,和LZ一起等大神指教!

网友:
温度控制在320-350℃就可以了。

网友:
320多度是不是高了点,对芯片有影响吗

网友:
好像控制在320左右可以了,不会把芯片吹坏,哈哈

网友:
温度一般控制在330度左右

网友:
加点油.用360度吹IC的四周凌角,可能的不要去吹IC中间,用聂子动IC,IC一动就快夹出来.就不会坏了

网友:
我用450度吹,这样应该很伤啊。。。。。。。。。。。。

网友:
无铅的400度一直。。。。。

网友:
超过400,应该很伤IC的

网友:
还是得在实践中学习

网友:
明天找个坏版试试,330度。

网友:
有时候也是防不胜防

网友:
看到这个多回复,学习了

网友(2013-03-12):
上助焊膏,,温度线定在350左右。。风速可以提高点。。。如果还是拿不下来,温度可以慢慢提高。。

网友(2013-04-11):
at8586吹电源芯片,430就是吹不动,开到最高500才吹下,芯片可能也吹坏了?

网友:
看来我要好好练练了

网友:
吹芯片就像烤地瓜,时机要把握好,温度不能太高,时间不能太长!加点助焊剂

网友:
吹芯片 别长时间对着芯片中间吹就可以了 你温度低就吹的长点 安全 你温度高就吹的时间短点 这还要什么技巧。。

网友A:
温度尽量控制在三百度左右吧

网友:
同意八楼,我试了下,果然很管用。

网友:
我也要去试试了

网友(2013-11-13):
300-365 我感觉都可以

网友:
还是熟练度的问题,用坏板多练

网友:
。。。小芯片的话 直接调到最高 均匀的转动着吹 助焊膏涂好 十秒不到就吹下来了 多熟悉几次就好了

网友:
得在实践中学习

网友:
有时候是风机温度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