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无待机3V5V

楼主(2012-10-14):
IBM X31的机器,不触发,无3V5V,查MAX1845工作条件发现只有主供电16V,VCC,VDD没电压,查其去向,发现是一个VCC5M电压不产生,TB62501的57脚有16V,59脚有VCC3SW的3.3V电压,但是48脚不输出VCC5M,

查TB62501的63脚5M_ON只有1.6V左右,64脚3M_ON是3.3V。5M_ON是PMH4发出的,经过一个4.7k的电阻到TB62501的63脚的,4.7K的电阻阻抗正常,一边3.3V,一边1.6V,不知道正常不,TB62501要怎样才发出VCC5M呢?求高手解答

网友:
看工作条件 啊 。。。。。。。。。。

网友:
LVDO REF有吗?  应该是芯片坏了

网友:
x31的待机芯片是MAX1631  不是MAX1845

网友:
先换下3 5V的芯片看看,,就看你料版如何吧

网友:
你首先查MAX1631的工作条件吧,因为3M、5M电压都是由它产生,至于产生条件,你就要查它的工作条件了,首先供电要正常。22脚要有16V的电压。其次就是23脚要有高电平的信号:—SHDN,再次就是7脚与28脚的高电平5M—ON信号要正常。这些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不产生3M与5M电压的话你就要检查一下上下MOS管、电感及滤波电容是否正常了。这些全部正常的话就直接换MAX1631了。当然如果前面的条件不满足如——SHDN不是高电平,或者5M-ON不是高电平那么你就要修复这些开启信号才行。希望能够帮得到你!

网友:
先换电容,

网友:
待机芯片都没有找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