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油会不会导电?

楼主(2012-10-14):
焊过IO之后发现IO下有好多焊油,这会影响其功能吗?焊油会不会导电?
功能

网友:
不会吧,我搞好IO是直接上电

网友:
不会的,这是一种不导电材料

网友:
不会. 虽然不会导电,也没必要放那么多油吧.

网友:
焊油一般是不导电的,劣质的就不清楚了!助焊膏好像是有影响的,因为以前遇到过一次,清洗后才正常的。
焊接过之后最好还是用洗板水洗一下,因为有些劣质焊油是有腐蚀性的

网友:
焊后用洗版水洗净…………

网友:
这个不会的 焊了之后洗洗干净这样漂亮

网友:
绝对不会导电的

网友:
要是导电的话就没法用了,所以绝对不会的

网友:
焊油要是能导电,一路火花带闪电。不会影响其功能

网友:
学习了 一路火花

网友:
焊后用洗板水洗下呀,又不费事

网友:
不会的。绝对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