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4):
                我修了台液晶显示器,修好后拷机时开始有兹兹的响声,一会就没有了,正常吗?????????

网友:
你看看是什么电路响声。是电源电路响吗?

网友:
是不是灯管的原因呢

网友:
响声要么是从电源板出来的,要么是从高压板出来的,如果是从电源板还好,高压板看是不是有漏电!

网友:
有时候正常吧,一会就应该没了

网友:
灯管发出响声么

网友:
应该正常吧

网友:
这应该是高压板那里接灯管的那里漏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