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个独显不知道这个电源(如图)能不能行?

楼主(2012-10-14):
V星H61m-P23主板,酷睿I3CPU,   500G硬盘   4G寸    还有一个光驱  还想在加个独显不知道这个电源(如图)能不能行?

网友:
一般用是没有问题的,功率能够达到。

网友:
想电脑稳定,想硬盘多用几年,还是换个好电源吧。

网友:
一般的独立显卡,都行,除非高端的电老虎。

网友:
几本上可以满足了,显卡不要搞喝电的。

网友:
一般的独显是没问题,高端的不可以。
功率不足会导致硬盘工作不正常,建议换一个电源。

网友:
就好是换一个电源 要不然机器就会不稳定 动不动就死机重启的。  时间长了硬盘的坏道就多了。

网友:
额定270的啊,算了吧,直接换掉,省的以后麻烦

网友:
低端显卡可以的,高端的不行,稳定性不够,换一个选择吧。

网友:
500一下的显卡可以考虑
   大的就换电源

网友:
额定270w在,上到GT440啊之类绝对没问题

网友:
现在山寨电源太多,单看标注不靠谱,先看看做工怎么样

网友:
一般显卡 够了    高端独立供电的  就换个好电源吧

网友:
为了以后少麻烦,还是换掉吧

网友:
应该能行.  ```

网友:
65W以下的显卡是行的,要想长寿的,就换过电源。

网友:
建议你换个好点的电源。

网友:
单12v供电,上独显有压力哦

网友:
这个应该是早期的电源。现在双12v都是分别标注

网友:
270W稍小了一点吧。可能会导致电脑死机可能性增加。

网友A:
不是山寨电源,虚标问题不会太严重。普通显卡不成什么问题,到GTX550一级应该可以。如果玩大游戏要求稳定的话,还是换到400W额定以上吧。

网友:
就怕是山寨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