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10M-NS-S-B1和N10M-NS-S-A2能不能代换??

楼主(2012-10-14):
N10M-NS-S-B1和N10M-NS-S-A2能不能代换??

网友:
没人知道吗?

网友:
没人回答啊,算了以身试法,一会上结果

网友:
换上亮机,经测试,可以带换

网友:
是可以用的,我们经常换的

网友:
换了以后电流上到1A6左右跳了好几次掉电了,然后又自动上电电流越来越大,都到2A多了,我以为挂了呢,加上散热片再开机正常

网友A:
没有代换过呀.支持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代换过呀.支持楼主

可以代换

网友:
应该可以吧

网友:
看我师傅经常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