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维修

楼主(2012-10-14):
我是修苹果的,有问题的大哥们可以找我,图纸,点图都有

网友:
我这有个苹果A1278 的,速度慢,进过水的,能不能搞,。在苹果系统里面慢。

网友:
我有一台苹果A1466不开机能修吗

网友A:
我这里有台苹果A1286不触发,开机键有3.3v,电池和原装充电器都不行。请指教

网友(2013-10-27):
sensors问题,要针对哪个sensors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有台苹果A1286不触发,开机键有3.3v,电池和原装充电器都不行。请指教

电源插上有待机3.3吗

网友:
修苹果就找搂主了谢谢咯

网友(2014-02-21):
牛人,赞一个。
不过最好把宝贝拿出来与大家分享下哦~

网友(2015-03-01):
有没有A1286  820-2330-A图纸和点位

网友(2015-04-01):
我有一个A1466的绿灯亮一下变黄灯没上电池,3,3V  3.42  8.5 电压都有不加电,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2015-08-05):
我有一台A1466 2013年的  故障是单独用电源 CPU温度正常 单独用电池和电池电源一起用CPU温度都很高
请那位遇到过这种问题的 请指教一下

网友:
A1260的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现手头有台A1466  3,3V  3.42  8.5 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