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修好板,大家多支持下!

楼主(2012-10-14):
板号:仁宝LA-3981P    965+ICH8芯片组
故障:桥供电和总线供电不出
维修过程及分析:
1、            从刘老师那里领到板子,第一件事情,测量公共点及各大电感对地值,看有没有明显短路故障,以免随便上电烧坏东西。
2、            经测试,并无明显短路,那就上电吧!待机电流0.01A,正常,量3V,5V正常出来,触发能开机,接下来就 去测量各路电压了呗!
3、            内存供电:1.87V  正常,桥供电:无 ,总线供电,0.5V不正常,CPU供电:无
按照英特尔的供电时序是:内存,桥,总线,CPU,看来得去检修桥供电了。检查板子有无明显损坏,总线供电电感裂开了,换后,还是不出电压。
4、            打开图纸,看看桥供电是怎么来的,桥供电是由TPS51124   这个芯片产生 的,同时这个芯片还产生1.05V的总线供电!左边EN2产生 桥供电,右边EN1总线供电。首先要判断是前级还是后级故障,就先断开这个芯片的1.5V和1.05V两路供电的节点,再上电了。发现还是无电压,看来是芯片这块电路有问题了!
5、            接下来得去查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了:供电VIN5,开启信号EN2,VBST2自举升压,都正常,那么主要条件正常,那么可能是芯片或反馈和检测电路不正常引起的电压出不来了! 接起来就检查,FB2反馈,的两个电阻,打值正常,VO2检测电压的正常,LL2相位检测,也正常,我晕死。条件都满足呀,怎么就是不出电压了,难道是芯片坏了。看来得用阿林老师教我们的绝招了,抓“波波”呀!
6、            先拆上管,用示波器抓上管G极的波形,看波形,正常
然后装上上管,再抓上管S极的波形,也有,正常呀!奇怪了呀,真是奇了,波形正常,但是怎么就是不出电压了,经阿林老师提点,去抓下电感后级的的波形。那么就上吧,找到电感后级的滤波电容,PC75的正级,打波形,感觉有点不对劲,这个“波”,上下摆动有点大呀,看起来就是不爽。嘿嘿。。。看来问题找到了,滤波电容不良滤波不良引起这个“波”摆动过大而倒置芯片保护了不出电压呀。
7、    一看有两个电容,一个大固态电容,一个小的贴片电容,柿子挑软的捏,先把小的换了再说,换完好,上电,电压正常出来。再上CPU,内存,正常跑码。接上显示器,亮机,到此OK了。因为当时忘了拍板子照片,只能上个电路图供大家看看了!
注:在这里,我还走了个弯路,看桥供电条件正常后,就去检修总线供电,浪费了很多时间!一般先查高电压的!

网友:
intel的桥供电和总线都是S0电,一般互不干涉,同级别d

网友A:
实地学员的维修思路就是清晰,很赞。学习了。整理到笔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地学员的维修思路就是清晰,很赞。学习了。整理到笔记。

没事,感谢支持!第一次发帖,不熟悉呀!

网友:
向师兄学习。,努力学习中。

网友:
现在对波波 的使用还不了解

网友:
写的很详细 很精彩 学习了

网友B:
确实 楼主你有点不诚实 明明已经有72帖子了  还说第一次修好板子

不能骗人呀 ,人品比技术重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确实 楼主你有点不诚实 明明已经有72帖子了  还说第一次修好板子

不能骗人呀 ,人品比技术重要

我晕死呀,72帖子,是回复别人还差不多,我在这边迅维学习,本来就没修过笔记本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我晕死呀,72帖子,是回复别人还差不多,我在这边迅维学习,本来就没修过笔记本的!

你看一下我的发贴就知道了,本来就第一次发贴的!哎!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看一下我的发贴就知道了,本来就第一次发贴的!哎!

还有麻烦你搞清楚 ,每天签到拿积分也算是发贴的,我来这边学习几个月基本上经常要签到的,当然看起来帖子很多了!信不信由你了!

网友:
分析不错,阿林老师的绝招用上了....

网友:
"先拆上管,用示波器抓上管G极的波形"是亮点。

网友:
分析的不错。。。他是我们班高手!

网友:
楼主思路还是很清晰的,不错,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