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Q310Y本本的:网口接触不良

楼主(2012-10-14):
拔插网线时,会接触不良。拆出主板,拆出网口,拔插网线并测量到网口的
个脚,都是通的,目测也无异常。问题可能在哪里?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主板

网友:
想先换个网卡头试试,这就是:最常见的水晶头跟网卡头接触不良引起的吗?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网卡芯片呢?

网友:
先去排除网线的水晶头! 路由器! 网口的针脚是不是接触不良!

网友:
一条路插,网线,网线口,猫或者路由器,网卡接口,网卡芯片,在就是大芯片了,没了

网友:
非常感谢 师傅们指点。故障现象:插入网线,右下角还是显示:网络电缆被拔出。要不断拔插网线头,偶尔才会好。网线是好的。我已经拆出主板。拆出网卡头:插入网线并测量到网卡头的8个脚,都是通的,目测也无异常。

网友:
有的针失去弹性了,或者氧化严重。

网友:
好的,我先换网卡头试试。台式机主板的网卡头和本本的通用吗?

网友:
接触的问题,或者是芯片不良。

网友:
把网卡头的针,表面刮一刮;然后修一修,恢复下弹性。不要更换网卡头,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