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华硕主板的心得体会

楼主(2012-10-14):
今天修一台华硕主板,故障现象为插测试卡,上电跑do.d5.有时跑75.80。有时能显示。有时不显示,有时进完系统就死机。有时开机几分钟就死机。主板表现及不稳定。
       根据故障现象我首先清洗内存,换内存故障以就。再来重装系统,换硬盘也没有。清洗cpu座换电源还是那样。

测各大主供电也正常,是否南北桥不稳定呢,维修陷入困境。最后回想起断电时有时不能保存时间日期,是否bios程序出问题了呢。于是去官网下了程序。重刷 bios.故障排除。。。。。。。。。。。。

网友:
bios为什么会引起这样的故障呢

网友:
bios能引起千奇百怪的故障,让楼主碰着了。

网友:
华硕的主板病起来有时很奇怪

网友:
有时候BIOS故障就是这样奇妙,曾经遇到过CPU温度高,加硅脂,换散热器都不行,重刷BIOS,温度刷刷就下来了

网友:
CPU温度高,加硅脂,换散热器

网友(2013-10-09):
你这个问题还真是奇怪啊!真的没有碰到过!主要是没试过!精神可嘉 啊!

网友:
楼主太棒了!新手学习了!

网友:
楼主 狗屎运超级的好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