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M4A78LT 主板,通电断电一直循环~!!

楼主(2012-10-14):
接收到一块华硕M4A78LT 主板,接上电源,点POW,发现主板一直在通电、断电循环,没有看到跑码,没有发现短路,取掉4P线,还是一样,,,,这是什么问题呢????

IO已经换过

网友:
强制开机,查各项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刚刚强开机测过,电压都正常,各芯片都没有明显的发烫~~~

网友:
我的上次是内存电压只有一半。会这样。。。

网友:
内存电压1.5正常~~~~,没思路~~~~

网友:
刷BIOS试试看

网友A:
电流跑在多少跳变?楼主能说下嘛?

网友B:
桥挂了,换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跑在多少跳变?楼主能说下嘛?

台式机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挂了,换板吧

别啊,,这几天生意太差了,,别挂桥啊~~~

网友:
哦,我遇到过一台是电源引起的。

网友:
会不会电源有问题啊!

网友:
就是 有可能是电源的问题 还有就是 是不是开机电路问题  三极管控制的事情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先

网友:
华硕的先找一下IO附近的822排阻,有的话先换掉。

网友:
查一下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