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路LVDS信号的疑问

楼主(2012-10-14):
各位老师好,今天修到一本开机屏幕白红蓝绿循环,显卡、屏线、屏均已换过,测量屏线接口发现LVDS_A2阻值无穷大,拆掉显卡测量焊盘是通的,看到图纸上面有两组LVDS信号,请问各位,此图的LVDS信号有A\B两组,是否可以把屏线的数据线改到B组上去,实际的机器上是使用的A组LVDS,谢谢。

网友A:
貌似不行, 只知道有两组的话应该是支持高分

网友:
应该不行,不过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不行, 只知道有两组的话应该是支持高分

多谢,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会有2组信号

网友:
不行的 试试别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不行, 只知道有两组的话应该是支持高分

你的意思是说这样设计的,意思是如果这种机器用的是普分屏得,可以再原屏线的情况下上高分屏?请教啊

网友B:
小弟在此请教个问题,一个CQ320的机器,外接正常,内屏灰屏(没字),是INTEL的集成显卡,BIOS刷过,屏和屏线都是正常的,机器并未进水,现在真的没辙了,测量屏接口18V,3.3正常,但是我不知道图像信号部分LVDS-RX0N.0P.1N.1P.2N2P怎么测量,是不是在有图像输出的时候会有电压,电压是多少?请教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小弟在此请教个问题,一个CQ320的机器,外接正常,内屏灰屏(没字),是INTEL的集成显卡,BIOS刷过,屏和屏 ...

打对地阻值,正常的话这几组线的阻值是差不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小弟在此请教个问题,一个CQ320的机器,外接正常,内屏灰屏(没字),是INTEL的集成显卡,BIOS刷过,屏和屏 ...

换个U试试吧

网友E:
楼主你这板是么型号?可否告知一下电路图的板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这板是么型号?可否告知一下电路图的板号。

您好,是HP_CQ35_COMPAL-LA-4731P,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这板是么型号?可否告知一下电路图的板号。

这是图纸

网友:
楼主这情况我试过了,,,之前我修的那个是独桥的,一组LVDS其中的一根信号线,在芯片内部断了,引起内屏白屏而外接CRT正常,,另一组的阻值却正常,,我试过用B组的LVDS接到A组上,,没用,也是白屏!

网友:
学习了  还没有过这样的行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打对地阻值,正常的话这几组线的阻值是差不多的。

测试了,阻值都在700左右,是正常的么???对了忘了问问你,你怎么知道这个屏现在用的是A组还是B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U试试吧

是INTEL的U啊,。。。难道你修过这个问题?明天换个试试,谢谢了

网友F:
换的新显卡LVDS-A2的数据线阻值也是无穷大吗?如果A2这个数据线和焊盘是通的,那么换新显卡的时候肯定会有阻值,遇到这些故障的时候检查时很麻烦也很累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的新显卡LVDS-A2的数据线阻值也是无穷大吗?如果A2这个数据线和焊盘是通的,那么换新显卡的时候肯定会有阻 ...

更换新显卡后已经修复,芯片内部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试了,阻值都在700左右,是正常的么???对了忘了问问你,你怎么知道这个屏现在用的是A组还是B组啊?

看图纸和屏线就能确定啊。

网友:
今天顺便测试了一下屏是LED的,在开机时候测屏上的测试点上(在屏上边的接口旁有标注的测试点),VDD,和VIN都有3.3,信号部分LVDS_TXDL1P等等都没有电压,好像不正常,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导致没有信号输出到屏上,请大侠告知一下北桥输出图像信号到内屏的条件

网友:
LVDS_DDC_CLK,LVDS_DDC_DATA是不是屏的时钟 啊?这个该是怎么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一下LVDS_DDC_CLK,LVDS_DDC_DATA有没有波形

没有示波器,只测到有电压3.3V,不过这两个信号带3.3上拉的,不知道有没有波形。你知道北桥输出图像信号的条件吗?

网友:
没有示波器,只测到有电压3.3V,不过这两个信号带3.3上拉的,不知道有没有波形。你知道北桥输出图像信号的条件吗?

网友:
这个真不行

网友:
应该不行的.....

网友:
我碰到好多台颜色循环的,独立换掉显卡,集成换显卡。
次次都OK

网友(2014-11-17):
......,..修到过桥问题的,到现在没想通

网友:
大家不要光盯着显卡试,也要动动南桥才行,因为现在的机器南桥输出到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