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主板

楼主(2012-10-14):
映泰主板GF7025-M2 TE,连续开关机后就开不了机,一个月前这台主机电源坏了(杂牌), 用大水牛额定250W电源换上去,一个月后客人说用几小时就会关机。重开又能上几小时。这个电源在别的电脑上用都没有问题,但主板换了同样的新电源也好了,中间更新了主板BIOS。但那用了一个月的那电源还是有时能开机时就是正常的,有时一通电就断电。搞不这主板也挑电源还是电源挑主板???????

网友:
250W估计电源有点小,换个大点的试试

网友:
你换的电源也是旧的吧,旧电源不稳定是正常现象

网友:
不错不错,学习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73076-1-1.html

老来灌水!!

易点小弟 -5 严禁灌水

网友:
换个功率大的试试

网友:
二个都是新的电源

网友:
二个都是新的大水牛电源,主机就5000+,1G内存,160硬盘。这电源还不大就怪了。

网友:
明显电源功率不足导致关机了,建议看下风扇散热还有换个好点的电源试一下

网友:
换好点的店源啥

网友:
5000+ ,1GB内存,160G硬盘用大水牛足够了吧,我用杂牌电源都可以的。主板会不会有漏电的地方啊,俺菜牛瞎说的。高手来给指点下。

网友:
不错不错,学习了

嗯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