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修主板12v短路的高手进

楼主(2012-10-14):
我有一块775针脚的映泰P31主板,故障现象为开机风扇转几下就停。拔掉4P供电或下掉cpu风扇都能一直转(不要说cpu或电源有问题我已确定是主板问题),4p黄线在上cpu的时候对地打阻短路。这块主板应该怎么修??我是新手请教仔细一点,谢谢.

网友:
CPU供电有短路,量下哪块开关管吧,

网友:
量哪里???肿么量???

网友:
开关管,场效应管,没学过,怎么修?这个不是天生的,我也正月么,

网友:
检查滤波电容,上下管,电源IC之类的呀

网友:
量下cpu供电管子

网友:
mos管拆下来几个,但不知道怎么用数字万用表测好坏呀???懂得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
电容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我用指针表量,要弄透CPU供电电路,不然是修不了的,

网友(2014-02-27):
测一下上下管有无短路。

网友:
先分好上下管,数字表打二极管体。黑笔接D极,红笔S极。看看是否短路。如果分不清是哪组。最好先拆下电感

网友:
上官你知道吗?测上管G极,哪个对地短路就拆哪个

网友:
cpumos管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