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不稳定,电源不稳定。

楼主(2012-10-14):
朋友的V星880,640CPU主机,在家只要能开机就能正常使用。拿来给我看,说这有时开不了机。放在我店里,我试用了几天都没有问题,就叫朋友拿回来用,过了几天又说开不了机了。
拿回店还是一切正常,朋友都说怪。我就打一下主板是不蕊片虚焊了,搞了一下死机了。这主板以前雷打过的,网卡坏了,电源。刚好有片主板换来试一下,结果开不了机了。
想了一下,是不是电源不良。找个电源换上,能开机了。换上那原来的主板试,打压主板也不死机了。原来是电源不稳定造成。朋友那边电压不稳,电源也差点,才造成这个故障。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的...........

网友:
电源里的电容换掉就能好了。

网友:
正常得很,装机用便宜电源常见问题

网友:
嗯!电压不稳定,应该是电容有问题啊!

网友:
是电源和主板不兼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