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T400 大电流艰难维修。

楼主(2012-10-14):
今天接了一台T400机子,故障大电流,拆机目测,主板没有见到明显烧过的痕迹,用万用表量得公共点的阻止为0欧姆,心里暗喜,赶快报价,客户也同意了,,哈哈烧鸡,测得PQ30发烫,以为票子到手,烙铁去不下来,用风枪,还是那不动,锡都化了,于是用点蛮力,连得焊盘一起起来了,一看,主板引脚下面全是黑的啊,心里拔凉拔凉的。没有办法,客户也在旁边,告知板子里面短路,要挖,不一定好。于是拿起小刀,挖呀挖,挖了4层,公共点不断了,于是换一个MOS ,绝缘搞好,上点。一阵青烟,,心又凉了,量得公共点不短,于是调出图纸慢慢修,打发走客户, 刚刚修的地方又烧了,于是拿掉MOS查看,第3脚断了,继续挖,挖到第3脚不短的时候,在换一下好的MOS上去,通电,电流不正常,重0.03到0.00乱跳,测得公共点电压重4V 到5.6V跳动,测得pq30的第一脚只有4—6V跳动,还有短路的,慢慢来修吧,测得+vh28电压是27.6V正常,去掉PC112还是一样的,但是ACOK_in 也有2.6v .以为PQ38有问题,去掉pr138,测得PQ30还是那样,在去掉PR137还是这样,这样就不好修了啊,板层还有短路啊,于是把PR136,PR137.PR138 PC121翘起来啊,用漆包线非线,连着PR136 PR137.PR138.PC121到PQ30的第一脚,通电,待机正常,开机,电流( ⊙o⊙ )哇( ⊙o⊙ )哇的上升。机子亮了。

网友A:
感谢楼主经验 碰到PCB短路的一直很困惑 无从下手

网友:
楼主这都能搞好。佩服啊

网友:
楼主厉害啊 板层断线一般不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经验 碰到PCB短路的一直很困惑 无从下手

今年遇到过3次PCB板短路的,修好了2个了,都是挖的,还挖废了一个。PCB板短路要看在哪里,如果是在角落或者一些接口边上挖挖是可以的,如果在桥边上那就不行了。

网友:
也修到过T400大电流,也是这个位置,不过我运气没楼主好,挖了还短路,最后切了这部分电路,直接飞线了事,就电池不能用了,用电池充电的话大电流

网友B:
牛X   我可不敢挖哦,楼主收了多少银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牛X   我可不敢挖哦,楼主收了多少银子?

200快,开始以为是小问题的,我是先报价在修的,只是没有想到板层短路了

网友:
差不多了,,话说这机子应该蛮老了吧。。

网友:
不错呀 居然这样修好的

网友:
不知道如何断定是元器件短路还是板层短路,我有一张是大电流的,但是找不到阻值异常的地方

网友:
烧机具体是怎么调电压的,是短路点的一半吗,电流限几A,,

网友:
楼主把那个洞来个特写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