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显示一半

楼主(2012-10-14):
CQ40 显示一半 看起来字被拉的很大
刷过BIOS 加焊过显卡   还是没搞定  求解

外接显示器也是这样显示.

网友:
屏坏了吧,,。。。

网友A:
不可能是屏的问题,多数是显卡和显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是屏的问题,多数是显卡和显存的问题

显卡已经加焊 显存还没干

网友:
有点外接扩展的意思

网友:
换过新的没   不行就显存

网友:
不用说显存

网友:
换过显存了没啊,等结果

网友:
或者重植下显存看看

网友:
屏的问题吧。坏了

网友:
换显卡吧,不用干显存了

网友:
换显卡再说啊

网友:
明显的显存问题。。。

网友:
显存问题,你可以把显存加焊一个试一下,一个一个试试

网友:
我也同意换显卡,结果出来分享下你就功德无量了,呵呵。。

网友:
一般出现横条,竖条是屏的问题,显卡的问题,造成黑屏,或白屏。。。。

你别误导人

网友:
你要拿一块好屏试试,如果好了,就屏问题。叫客户换屏。。。。

网友:
我也觉得是显卡问题。cq40的显卡本来就垃圾。而且就算加焊好了也不耐久。我都是坚持换显卡芯片的。

网友:
这不单是显示一半,还花屏,
先干吧...

网友:
外接显示器看好的不 好的话就屏坏 不好就干显卡 显卡加焊不行就换了试试

网友:
换显存吧。。竖线多半是显存

网友:
先换显卡 再干显存 不可能是屏的问题 因为还花屏

网友:
北桥和显存,我修华硕的一个本本碰见过同样的问题。刚开始是显卡问题,加焊了显卡是可以显示了,但显示的也就和LZ的情况一样,外接也是这样。后面加焊了北桥好了。

网友:
换显卡吧,不用想了,或重新值

网友:
我觉得是显卡的机会比较大,重做下,不行再还个,要是不不行就干显存。应该和屏没什么关系

网友:
直接换显卡。基本多解决

网友:
楼主有结果没修好了跟大家分享一下了

网友:
你的显示一半是上半部分还是下半部分。这个你要说清楚这个你都没有写上好难理解的

网友:
去hp官网当个驱动试试 我遇到过驱动不对也这样

网友:
换显卡先再说,你都没动手啊

网友:
换显卡绝对好

网友:
绝地不是屏。。显卡。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