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破烂市场15块钱买了一个936焊台,这是什么发热芯这么牛逼

楼主(2012-10-14):
其实我感觉买了,因为不好使,手柄线接头漏线了,手柄线过,电源线还了3段,拆开以后更是极品做工,简直用惨不忍睹来形容,连绿油都没有,都是用锡镀得电路板,真TMD难看。

不过带的这个手柄还真是牛逼啊,我没见过这样的936发热芯,哪位高手来看看,一般936仿白光用的A1321芯,发热电阻2-4欧姆,热电偶电阻50欧左右.国产936用的是A1322芯,发热丝电阻15-17欧姆,热电偶电阻是2-4欧姆。

而这个手柄发热丝部分没有电阻,热电偶是50欧姆。我就把外边敲碎,一看里面丝了万能表测量,居然有920欧姆,加上有一段没接上,大概有1.2K欧姆。这是什么发热芯??高手快来帮看看。
整整研究了一宿啊!一宿黑

网友:
哈哈,老兄太闲了点吧

网友:
15块买的焊台,,是什么破烂市场啊。

网友:
这种焊台,买了有什么意思呀?

网友:
LZ好多钱,15元一餐中饭多好

网友:
便宜没有好贷呀

网友:
纯属闲的没事干了

网友:
呵呵  没看懂要表达什么...

网友:
看来淡季到了,同行们都闲了!

网友:
已经坏了的东西什么症状都有可能发生,楼主偏要跟正常的比实在是没办法呀。例如一个1欧的电阻变成了100K的没什么奇怪的吧。

网友:
重新买一个算了吗.楼主不要这么认真了

网友:
是不是用220V的发热芯啊,有这样的。

网友:
这是一种5针的936手柄,发热芯阻抗很高,1K-1.2K欧姆,内有电热偶50欧姆,不知道什么牌的936发热芯能和这个匹配。求高手解答

网友:
你这个是坏的发热芯了,换一个一般都修好的,除非你的控制电路有问题,不要换成热电偶的就行

网友:
呵呵 这也要发帖子

网友:
是不是220V的发热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