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31-m7 te 维修!

楼主(2012-10-14):
今天接了网吧9台电脑 主板全是映泰g31-m7 te  电容鼓包的就不谈了,4片档LOGO 1片档内存。档LOGO的直接换南桥,重植都没用。档内存的是1.8V电源管理芯片FP6321不行。和MOS管一起换掉就好了。这个主板就南桥和内存管理芯片容易坏,也不知道算不算通病。

路漫漫, + 6 谢谢分享

网友:
挡LOGO 直接换南桥 不妥吧 保内的板子 可以发给我保修  映泰主板 山东总代。

网友:
感觉有点乱来。。。

网友:
主板有必要植桥吗

网友:
档LOGO也需考虑外设引起的问题。

网友:
映泰主板 的6321 最好坏

网友:
当logo 除了南桥还有bios 没别的了

网友:
虽然看起来有点乱 但还是值得学习的

网友:
为什么不先刷下BIOS试试呀!

网友:
这板南桥的确容易坏

网友:
如果判断准了,你下手干桥也没有什么,当LOGO我不知道你是不查了外设,BIOS,还有接口复位,如果你所直干南桥,这纯粹是误导他人嘛。而且,个人认为,一个是主板修桥返率高,另一个一般人不会有这拆机二手桥,要买全新桥来修这个主板,有点不划算吧.

网友:
楼主凡事不可一概而论,有些事不是理论能讲通的

网友:
这个主板我修过好多 重植都没用 只能换  我估计是设计缺陷 ,我们家是卖映泰主板的,修的多了

网友:
映泰的主板内存供电,是通病啊   好多啊

网友:
恩,,是通病 。。。。。。。。。。。。

网友A:
换南桥  收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南桥  收多少啊

同行
一般60

网友:
重植练手还可以 真去BGA换新都没有必要了 挡LOGO 先排除外设然后BIOS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