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懂苹果的技术支持 装xp系统

楼主(2012-10-14):
我现在手上有太老式苹果电脑IBOOK  贝壳机  系统MAC OS X 10.3

现在安装xp系统   我现在安装BOOTCAMP安装不上
现在苹果还有个问题是不能上网

求解决办法 求技术支持   qq956434838

网友:
虽然没弄过这型号的,还没见过实物,光盘引导也安装不了BOOTCAMP吗?还有就是xp你确定支持这里面的硬件?

网友:
BOOTCAMP装不上,就代表你不能设置从u盘装了。。试试看拆开。把硬盘搞出来

网友(2012-12-26):
MAC OS X 10.3好像不能支持windos吧。我目前手中有一个G4 mac os x10.4的正在发愁如何升级到10.5呢?

网友:
关键是APPLE的老机器用的貌似是IBM以前power构架的处理器。XP驱动根本不完善啊。就算有,貌似都是以前老外哪些发烧友写的驱动。很不完善。不像现在用的是X86的CPU了。估计八成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