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线引起液晶故障吐血维修

楼主(2012-10-14):
看出2条排线有什么区别了吗?就这么一点点的区别,折腾了一晚上加一早上,吐血啊。
装原装屏显就OK,换新屏线就花屏,真是吐血啊。原装屏线的线往右边0.1毫米的样子。下次大家碰到奇特问题时可以试着看看是不是屏线问题吧

补充内容 (2012-10-15 10:41):
吐血内容是:使用点屏套件、通用驱动板、Benq点屏工具、AOC点屏工具都可以亮屏,那可以断定屏没问题。原装屏线严重氧化,就换了新的屏线,但是就花屏,开始以为是驱动板不行了,淘宝定了新驱动板

补充内容 (2012-10-15 10:43):
结果新驱动板上的屏线被这段了无法使用,就也换了新屏线,装上去还是花屏,但是测量新驱动板确实没问题的啊,拆来拆去查来查去就是无法解决,折腾了毛1天时间呢。最后还是怀疑是屏线问题,就仔细的清洁老屏线

补充内容 (2012-10-15 10:45):
修复屏线后上机试验就可以亮屏了,最后把2种屏线用扫描仪高清扫描下来,发现屏线竟然有这么0.1mm的区别,但是这0.1mm的区别就可以引起花屏问题,你说吐血不?

补充内容 (2012-10-15 10:51):
看回复很多人怀疑,事实你就是这个屏线的这头,屏线的接触面有大约0.1mm的偏差,就是这0.1mm的偏差,让机器花屏,驱动板是长城的IE73820.568,大家下次注意买驱动板时一定要带原装屏线

补充内容 (2012-10-15 10:56):
这个驱动板的原装屏线都是用热熔胶粘在驱动板上的,我的旧的另一台严重氧化了,就想换新的屏线,新订购的驱动板的呢折断了,真是运气不佳啊,2条原装屏线都不好,偏偏又是屏线这么微小的差别引起的问题,所以吐血了

网友:
嗯!插屏线时除了前后方向插靠外,还应左右动一动。

网友:
具体屏线引起了何种吐血故障,求解析一下。

网友:
同样是30条,宽度差那么一点点就会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A:
是不是你新的有问题哦,这点差别应该可以的,难道是神州飞船啊,要求噶高

网友:
是啊,楼主的新屏线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
不明白 什么意思啊

网友:
楼主的人品有问题,嘻嘻吧

网友:
差别不大的,左右有空间移动的,因该不是问题啊

网友:
一般都要  动一动

网友:
差别不大,应该没什么问题吧?电子行业一切皆有可能啊

网友:
那是你的新屏线质量太差接触电阻太大。弄条镀金线绝对好用。

网友:
感觉上那么点差别是不会影响的!应该还有其他问题。

网友:
可能原插线与插孔就有偏差,但还在容差范围内。新的又增加了偏差,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新的有问题哦,这点差别应该可以的,难道是神州飞船啊,要求噶高

新的屏线没有问题,装在点屏工具上可以点亮屏幕。

网友:
应该是屏线太薄,而不是窄,楼主不妨量一下厚度

支持

网友:
同意18楼的看法,新线的压痕明显比原装的浅的多,接触阻抗大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看来这话是真理啊,以后可要注意点了!!

网友:
这个距离,仔细看也能看出来的

多出来这么一点可能搭到旁边了

网友:
可能是新排线做工太差了,所以才不行

网友:
新排线换了那么多。没发现跟楼主 这个问题的,无语

网友:
学习学习,增长知识!

网友:
怎么可能有这种问题呢

网友:
同样是30条,宽度差那么一点点就会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说屏线要买质量好的

网友:
百分百人品有问题。原装屏线的线往右边0.1毫米的样子。屏线大多是通用的。你不会看插口对下啊。还说吐血。我只能说人品有问题

网友:
维修细节要很重视吧..

网友:
不可能吧,只差这一点是可以的,可能是质量的事,不是口的事

网友:
是够坑爹吐血的了這要不仔细看根本没却别啊

网友:
估计在新屏线头上加粘一层胶纸就OK了,太薄了。

网友:
修了无数个了,也没碰上你说的,你修的那款型号的,再说了,换上新排线不行,那故障很容易区别的,我认为不至于你大费周章

网友:
看不懂你在说些什么?相差0.1mm 这属于误差范围之类
我感觉你还没找到问题的真正所在!!!

网友:
屏线插得太深了也不行

网友:
根本不用换屏线 用擦内存的那种磨砂橡皮擦下 再用洗版水擦下
然后把原来的屏线触点 部分剪掉一毫米左右 基本和新的没分别

网友:
屏线的故障我也遇见过,不过按压一下就好了!

网友:
哦看下插过之后的压痕,不就知道接触怎么样了,排线不就人联接问题吗,用刀片刮了点就能用了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