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19SW+闪屏 花屏,是屏坏了吗?

楼主(2012-10-14):
昨天一客户送来AOC 919SW液晶一台,说是显示不正常,看了看外观,被人拆过。问客户他说以为是线松了,拆开看了下。开机试了下,无规律闪屏,有时闪几秒后就黑屏了,指示灯还是亮着的.换了个原装的驱动板还是一样。怀疑是不是客户自己拆装的时候把屏电路搞坏了,请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
检查下屏上面的排线....就是横向和竖向的那些驱动IC...应该是人为的搞坏了一个洞...

网友:
有可能是拆屏线的时候客户用力拆坏的屏吧

网友:
换个排线试试

网友:
屏坏可能性大

网友:
到换过驱动板了,肯定是屏问题喽

网友:
楼主最好再换电源板试一下

网友:
屏电路坏了.

网友:
屏挂了,换吧

网友:
先检查一下排线。然后查一下屏电路,有可能是客户自己拆坏了。

网友:
直接换屏,这个没有用的啊

网友:
屏好像坏了,换个试试,搞好了同志一下

网友:
你先检查排线,在检查驱动电路部分,之后再判断屏是坏的

网友:
屏坏,报废吧

网友:
一看就是屏挂了

网友:
很大可能是屏挂掉了

网友:
应当是屏坏了,但这种屏怎么修呀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排除屏线后,就是屏挂了!

网友:
屏坏掉了,如果屏供电还在的话屏就再见啦

网友:
不一定是屏坏。最好用通用板点一下屏试试。

网友:
屏电路,屏坏

网友:
这个屏坏的可能性大,搞好了公布下结果

网友:
既然这样了 换屏线 试试 在不就修下平电路只当练手了

网友:
典型屏坏-----遇到二三十个这样的了!屏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