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不加电,不懂怎么修,求助

楼主(2012-10-14):
一台联想显示器,按开关不开机。查看主板没有击穿烧灼痕迹,主板电路图,及测量结果如下图

主板并没有短路情况,电源芯片为LD7575APS,用LD7575PS代换,结果还是一样,开关管无工作电压。
无头绪,更换开关管,也一样,请高手指点,这种情况,要测哪里。
LD7575 cs反馈电路与图中一致,各元件也无异常。comp电压补偿电路也无短路,光耦好坏不清楚。
是不是LD7575PS,不能替代LD7575APS………………?

网友:
你说的是开关管d及没有电压,还是g及没有电压

网友:
我先说明下,我刚学显示器维修不到10天,我说下我想法啊,你把那个comp后及电路,也就是反馈电路和芯片线路切断,看出不出电压,如果出了,说明是反馈电路问题,如果还没出,应该芯片不行吧

网友:
查启动电压

网友:
修开关电源要小心,楼主上个图就好判断了

网友A:
启动电阻看下,那个电压不应该这么高的!

网友:
实测电阻阻值与标注的阻值相符,查资料启动电压应该是不大于500V正常,供电电压VCC等于3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启动电阻看下,那个电压不应该这么高的!

查资料启动电压300V正常
资料是HV<500v ,  vcc=30v

网友:
首先查大电容有无300V,无查前级,有查启动脚电压,无查启动电阻,有启动无输出换芯片,还不行查输出到开关管的电阻,持续供电脚电阻和二级管,开关管S级过流检测电阻,频率设定脚电脚,过压保护脚对地是否开路等,如上查完,基本就正常了

网友:
先断开高压 修电源部分

网友:
断开icVCC脚位,测IC供电正常吗,不正常就差启动电阻一路

网友:
修显示器 第一要看灯亮不亮 试机判断下大概的故障 看大电容有没有电 看芯片主供电 秩序供电有没有10V以上 看检测电阻都没有挂到 看附近二极管有没有击穿 看管光耦组合阻值 看 12V 5V 是否欠压过压 拿个不正常修哪一路 当哪一路有短路 直接拆 拆掉哪个不短 就是哪个坏  修显示器 没几个看图纸的 懂的芯片定义修起来很是很简单  说个心得当你把保护去掉 灯管还是闪灭 不妨试试附近无极电容短接下

网友:
看图的元件不多呀。。。。应该好查吧

网友:
开关管没电压?每只脚都没电压??还是先检查一下大电容有没有300V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