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进水,无待机,

楼主(2012-10-14):
T61进水,U28背面进水,清洗后还是无待机,3V 5V没有,花了一天时间测的U41脚的5和6脚和M1_OM和R405 R866断线,飞线了,待机3V 5V出来了,现在可以触发,电流0.67左右 测试CPU 供电,1.8等都有,CPU有发热,就是屏不亮,看时序图说1.8是待机就有,我这个是要开机才有,高手帮忙分析下,下面怎么修啊,现在可能是不跑码了。

网友:
你是第一次修IBM吗,IBM别的没问题,除了显卡就是进水断线,楼主还是在查查通孔吧

网友:
既然能找到一处短线,应该还有吧!供电没全呢!

网友:
这个真没有

网友:
楼主测M1-ON为什么要测一天呢?既然是进水就肯定是有断线,而且断线的地方一般都是供电的地方,楼主应该仔仔细细看看主板,你会发现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