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GETEWAY NV44 版号Z06 USB小板子上的芯片型号

楼主(2012-10-14):
求救GETEWAY  NV44 版号Z06 USB小板子上的芯片型号  我的芯片被烧焦了 看不到型号不知道怎么订芯片 淘宝上也买不到这种小板子 各位大哥大姐们 帮帮小弟 万分感谢

网友:
你的板子上有图纸的话,应该好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板子的图纸我有  小板子的图纸没找到

你直接搜小板子上面的零件试试看,有的图纸是做一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