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1S艰难维修历程

楼主(2012-10-14):
最近由于生意不好,有时好几天修不到一个本,再加上闲着的时间久了,就生惰性了。今天心血来潮,发一个贴子。
同行送来一台HP4411S,板号为6050A2252701-MB-A3。同行描述说是一开始是好的,只是来换屏的,后来换完屏后就不亮了。他们加焊过显卡,故障依旧。电流跑到0.998。给我送来后我也怀疑是显卡坏了,所以就从料板上拆一个显卡,植球焊上,故障依旧,电流依然是0.998不动。接外显也不显。看来问题不在显卡,我初步判断是出在内存和北桥这一范围。既然这么想了,就拿起波波开始打波形吧。先打内存的系统管理总线ICH_3S_SMCLK,ICH_3S_SMDATA分别为内存的197角和195角。

开机可以测量到波形,而且这个波形是在检内存时发出来的,检完后波形就消失。从这一点来看内存可能过了。然后又乱想了一番,是不是内存坏了。急忙跑到同行拿了另一个内存装上,结果还是一样。这一回死心了,内存这边彻底排除。后来同行打电话过来跟我说客户原来的那个内存上机是很热的,这不就证明内存短了吗?如果内存短了,那么受直接牵连就是北桥了。有可能北桥也被烧短了。但由于北桥个头太大,上BGA嫌太麻烦,就没动北桥。又想了想,不亮的话是否先刷个BIOS呢?毕竟刷BIOS要简单的多。说刷就刷,取下BISO,到HP官网上找了BIOS,上编程器开始刷。刷好后再上到主板上,结果又是无用功。故障依旧。但我可能是比较懒,到这个时候还是不想取北桥,我看北桥这么大个,点又密密麻麻,我头就大。又拿起波波开始测量北桥的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都满足。这时已有点喘不过气了,先上中场休息下。去下卫生间,释放了一泡尿。回来又拿起波波开始量。这次是量内存的时钟M_CLK_DDR2,M_CLK_DDR2#,发现没内存时钟。

因为内存时钟是北桥提供,既然北桥工作条件都满足了,还是没有发出内存时钟,看来问题肯定是出在北桥本身了。一路十三着,还得换北桥呀。没办法了,上BGA取下坏桥,在找一个料板,取个北桥植珠,焊上。开机测试,久违的HP开机LOGO终于出现了。走了不少弯路,不过到此机器也修复,也不算白折腾。最后奉上此机的完全电路图,希望能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楼主厉害,思路很好。。

网友:
楼主没有试一下加焊北桥吗。北桥很容易虚焊,并不见得一定坏

网友:
唉,跟我几天修的机器一样的情况。HP541的机器,CPU供电没有,测驱动IC的EN没电压,查到PG没有,去掉47K的R100电阻CPU就有供电了但不是电阻本身的问题。结合别的电压测试,最后才确定是南桥坏了,换了就OK。换南桥之前也纠结了好久。

网友:
最近也遇到过内存短路很烫的导致945北桥短路的现象,这种桥除非是确定已经有问题了,要不人谁都不希望先B这种桥

网友:
其实没有百分百的把握最好不要动桥,除非没扯了

网友:
楼主  你是看电流的吗   问下是AMD的  还是INTL得  我对笔记本型号 不了解

网友:
思路明确,值得借鉴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不过是加焊北桥好的,楼主没有加焊一下吗?

网友:
换屏导致不开机  也不知道你的同行是怎么跟客户解释的

网友:
呵呵,楼主的懒是对的,毕竟乱换桥也是一件危险又累人的事,工作条件必须要先查

网友:
这就0.98动显卡? 一般就是北桥  CPU BIOS

网友:
问一下 内存时钟0.32正不正常

网友:
我有一台一样的机器也是不过内存  进水的  内存时钟才0.32  还有总线的电压很奇怪 上假负载 CN11有总线的电压 CN22就没有3.3  无语啦

网友:
有些都是加焊好的  你那同行不知道跟客户怎么说了  换个屏  最好要修主板了  估计也很郁闷哈

网友:
这机器就北桥和BIOS的问题啊

网友:
有时候修板,胆子大一点,认准就干!!

网友(2014-06-04):
换北桥技术不错,我都不敢换,

网友:
我也修过这款换屏,没几天回来,不亮,屏供电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