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代工联想主板G31T-LM2-V1.0 故障求助!

楼主(2012-10-14):
       精英代工联想主板G31T-LM2-V1.0 故障求助!故障原因是正常触发后,诊断卡复位灯长亮,没复位。万用表量PCI-E A11脚,和PCI槽A15脚,还有IT8718F的37脚LRESET#的复位电压一直在1.5V~2.3V之间跳变。 而且主板上带的喇叭哒哒哒的一直响,声音很轻。量主要供电正常,包括CPU电压,找到图纸,量cpu已经发出VRM_PWROK。用示波器打PIC B16脚,有33M的波形,说明时钟已经正常。没思路就轰炸了,先换了IO,然后换南桥,最后看到北桥之前也搞过,连桥本体都已烤黄,咬咬牙还是换了北桥,哎,最后涛声依旧,没一点改变。          无意中量BIOS第1脚电压,也跟其它地方复位电压那样跳动,把BIOS拆了下来,奇怪的是,复位出来了,而且电压也稳定不跳,3.3V。现在一用万用表去量BIOS第2脚的电压,故障就跟之前一样了,复位电压开始跳动。
         真想不明白这是什么故障............
        各位请支招吧!这板实在浪费太多时间了,客户又一直在催我。

补充内容 (2012-10-16 13:47):
已解决,请看16楼,多谢各位兄弟!

网友A:
前两天我有修到过同样的问题,结果两片都是CPU到北桥信号线断线!
1.你先确认一下不上CPU上负载时是否会出现同样的问题,如果上负载OK的话那就是如下两种
  a.确认一下是否为BIOS烧录不良;
  b.使用单核CPU量测CPU到北桥信号线是否正常,确认是否有空焊的问题(当然如果你有CPU灯治具就更简单了)
2.如果上负载仍出现问题,那就需量测PCI上信号是否正常,可试换南桥。

网友:
我也不是太懂  复位是南桥发出到北桥  你跑下线  看是不是哪里断线  还是哪里拉低了 A15   A11都跑

网友B:
八角的BIOS芯片第一脚是CS#(片选),这个脚跟随复位变化是有原因的。首先来看一下主板复位后的动作:每次复位后CPU--北桥--南桥--片选,然后BIOS芯片开始上传数据以供自检,这时测试卡回有代码显示。
再来看BIOS第一脚电压变化的原因:既然你的主板在不停的复位,那么也就意味着每次复位后都会经历CPU--北桥--南桥-----片选,而片选为低电平有效的信号,所以每次复位后片选(BIOS第一脚)都会被拉第一次。
片选之后,接着BIOS芯片开始上传数据,如果BIOS程序正常那么CPU会依次执行自检,在这个过程中会有连续的片选信号,并且BIOS芯片第二脚也会有明显的电压跳变。
那为何你的主板在片选之后紧接着又会重启呢?  我的推理是:片选之后BIOS芯片开始输出自检程序,但是由于程序自身损坏,导致CPU自检拥堵或者自检出错,“无奈之下”CPU向南桥发送了复位信号,然后接着片选,接着出错,接着重启。表现出来就是复位灯不停闪烁。
那为何摘掉BIOS芯片复位就正常了呢?   很简单:BIOS芯片没了,即使有片选,也不会有程序输出,更不会有自检过程,也就不会有自检出错。表现出来就是,复位之后什么都没了。

那么根据这个思路可以将主板故障大致判断为BIOS程序损坏。解决办法就是:刷新BIOS程序。

如果我的推测是正确的,我想楼主会很高兴。

网友:
知道为什么我一直没去刷BIOS吗?是因为我看过一贴子同样的问题,有位兄弟回复也说了,换IO/南桥/北桥,刷BIOS,换BIOS本体都没解决,所以我才懒得去刷。希望你的解答是对的!先感谢你,明天我再刷一下试试。

网友:
南桥虚汗了  我遇到个两块这样的主板 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给个最有效的办法,你不如叫客户交换主板,换了这么多的东西已经没有修的价值了,再修下去客户都会修没的

网友:
楼主搞定了,一定要说下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八角的BIOS芯片第一脚是CS#(片选),这个脚跟随复位变化是有原因的。首先来看一下主板复位后的动作:每次复位 ...

刷过了,不行。

网友:
电池有没有换过呀!我搞过一个!

网友D:
跟我那块淫通一样,把BIOS拆了复位其他一切正常,插上BIOS电压就不正常,还好是朋友的板,我只能叫他换板了,太难搞了,还是不死心,后面拿出来再仔细查看,那CPU座背面有几条线断了,只能报废,叫我接线我也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过了,不行。

这下难办了,看来是某颗小元件出现问题了。建议:检查一下有无掉件,跳线有无插反,CPU座是否接触良好(尤其是这点)。

网友:
把外设芯片拆掉,如果不行的话!可以换个南桥试试,南桥嫌疑最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跟我那块淫通一样,把BIOS拆了复位其他一切正常,插上BIOS电压就不正常,还好是朋友的板,我只能叫他换板了 ...

是的,你答对了!主板背部断线。一会我上图。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两天我有修到过同样的问题,结果两片都是CPU到北桥信号线断线!
1.你先确认一下不上CPU上负载时是否会出 ...

兄弟,按您说的做了,灯具检测,A15脚灯没亮,然后拿没带灯的假负载,确定假负载上的A15点没值,然后在背面乱捅,终于找到了相通的点。说来容易,花了不少时间。接上线,现在好了。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前两天我有修到过同样的问题,结果两片都是CPU到北桥信号线断线!
1.你先确认一下不上CPU上负载时是否会出 ...

纠结了这么久的主板,终于修好了,除了感谢各位兄弟的回复外,也觉得自己无地自容,一直都是轰炸,而没有用心用工具去仔细检测,浪费了那么多时间及零件(换IO、南桥、北桥)。这是一个经验,同时也是一个教训!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纠结了这么久的主板,终于修好了,除了感谢各位兄弟的回复外,也觉得自己无地自容,一直都是轰炸,而 ...

那么最后来总结一下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
上面我有提到自检开始的原理,根据这个原理,既然片选已经正常,还是出现这个故障,那么数据损坏首当其冲(这是我们起初怀疑的方向)。
那到这儿我举个例子:我们都修到或遇到过卡代码的板子,那引起卡代码的原因我想大家都清楚:1.部分电压缺失   2. BIOS程序损坏   3.线路接触不良(这个在卡内存的故障中遇见的最多)   4.芯片本体损坏  。
那我们回到这块主板上来看一下,既然片选正常,BIOS也已经更新 而自检仍然出错、重启,在排除了芯片本体之后就只有接触不良了。   而这个接触不良是个很广泛的东西,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就是CPU和CPU座接触不良或CPU座虚焊(这也是我后来怀疑的对象)。        而最后楼主发现的故障点是:某根数据线断线了 ,这跟我们的故障分析不谋而合。
最后我也有个心得: 修机器,理论不可少,细心最重要。
(谢楼主依然给了分,虽然我没能帮你把板子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纠结了这么久的主板,终于修好了,除了感谢各位兄弟的回复外,也觉得自己无地自容,一直都是轰炸,而 ...

Weidian兄,点评看不到最后的话呢。你再回复一下可以吗?你的分析不无道理的,只是那断线太不明显了,即使我最后找到,眼睛看了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一点断线的痕迹都没有啊,就如黑板上的字擦掉一样,要不是假负载上的点对着来找,我相信,我肯定找不到。你看到的图片,我是用手机照出来,放到最大才这么明显的。

网友:
楼主。能不能再说详细一点呢?  那的断线,你是看出来的吗?还是怎么知道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最后来总结一下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
上面我有提到自检开始的原理,根据这个原理,既然片选已经正 ...

不的,只是一开始我并没考虑断线,没有仔细去检查。目视过程是有的,也仔细看过,但还是漏掉了这重要的断线。所以,你的分析是对,只是我没有静下心来去做。

网友:
之前修到过 也是这里出问题 为什么CPU到北桥的线路断线会出这样的的故障呢?

网友:
修主板,目测也很重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