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隔离电路及仁宝LA_3541P点火回路分析

楼主(2012-10-14):
保护隔离电路及仁宝LA_3541P点火回路分析
在基地刚学了仁宝的保护隔离电路,通过教程及百度查阅资料后,对他的理解与大家共享:
一、保护隔离电路
1、作用:过流保护,保护后极电路,防止前后级电路相互干扰,前级电路指适配器器和电池,后级电路指整机电路
前后级有干扰时,机器进行保护后,装电池不开机,不装电池就能开机
2、结构:
                                                       ↗系统供电电路
220V→适配器→适配口→保护隔离电路→ CPU供电电路
                                                       ↘其他供电电路
3、常用元器件:保险(过流保护),大功率复合二极管,互感式电感,场管,三极管,电阻,电容
4分类:
a:不受控:没有场管和三极管,有输入就有输出

0.03欧取样电阻作用:通过取样电阻前后两脚的压差,来判断通过的到底是多少安电流
复合二极管的单向导通性,防止了电池电流和设备器的电流互相干扰,如果没有复合二极管,那么电池的电流会和设备器的电流相互碰撞,会产生干扰,如果复合二极管击穿,那么装电池的话,就不会开机,用设备器就可以开机。
b:受控于自己:有场管和三极管,有输入就有输出
NPN型三极管的高电平导通,把P沟道的场管G极的电平接地转变为低电平,从而让S极电压流通到D极,最后通向末级电压给下面电路通电
c:受控于其他:有场管和三极管,有输入没有输出
待机电路和开关机电路,开关接通松开后,给开关机电路一个高低高的电平信号,两三极管导通,两场管也对应导通
受控于开关机电路的保护隔离电路工作原理:
    16V的电压经过保险F后,经过L1互感式电感,此时分两路。一路为待机电路供电,待机电路为开关机电路提供电压,并且为开关键提供一个触发信号,第二路经过复合二极管D1整流后加载到场管M1的S极,同时经过R1,R2偏压电阻给M1的G极加载一个高电平,由于M1场管为P沟道,所以此时不导通,当按下开关机键后,瞬间会产生一个高低高的触发信号给开关机电路,开关机电路收到这个信号后,产生多路高电平信号其中两路给了Q1,Q2的B极,Q1的B极得到高电平导通后将M1的G极接地拉为低电平,M1的S极有16V电压流向D极,M1的D极流向M2的S极,同样,R3,R4偏值电阻给M2的G极加载一个高电平,同样M2也不能导通,但Q2的B极得到高电平导通后将M2的G极接地拉为低电平,M2也导通,有S极把16V电压流向D极。流向下极电路。(给所以高管的D极供电)
保护隔离电路的检修及故障现象:按下开关机键后,电源指示灯不亮,屏无显示,机器内部无任何反应。
故障点:适配器,适配口,待机电路,开关机电路,保护隔离电路,后级整机电路
适配器检修:用万用表电压档,测适配器口电压,如果没有电压输出,那么适配器损坏,如果有电压显示,也不能证明适配器就是好的,再用直流电源接电再测试一下。
适配口检测:用万用表蜂鸣档检测适配口接地电阻,如果阻值为0,就为好的,如果显示1,那么就说明虚焊,正极也同样测试
待机电路的好坏判断:测开关机键上有没有电压,如果有电压,说明待机电路正常,如果没有电压,就测,待机电路输入脚对地电压,如果有输入没有输出,说明待机电路损坏,如果没有输入,则检测上级电路(待机电路就是线性稳压器)
开关机电路好坏判断:先判断开关机键的好坏,先用万用表蜂鸣档测开关机键的两触点,应不蜂鸣,但按下开关机键后就会蜂鸣。说明开关机键是好的,其他状态就是开关机键损坏,按下开关机键后,测试三极管Q1和Q2的B极有没有高电平输入,如果有高电平,说明开关机电路正常,如果没有高电平,说明开关机芯片损坏。
后级整机电路好坏的判断:如果保护隔离电路末级有16V输出,说明保护隔离电路是正常工作的,如果没有16V电压,测饱和隔离电路的末级对地的阻值,应该非常大,如果为0,那么就是后级电路短路,如果阻值小,那么说明后级电路有微短路现象
保护隔离电路的检修:测M1的S极对地电压有没有16V,如果没有,说明是复合型二极管损坏(或者中间的小元器件),如果有,那么测M1的D极有没有16V电压,如果没有,那么可以判断是M1和Q1同时损坏,如果M1的D极有16伏电压流向M2的S极,那么用同样的方法测M2的好坏。如果M2的D极有16V电压,说明保护隔离电路正常
注意:如果是自然损坏,那么更换损坏的元器件就可以,如果是进水的机器,。那么要把其他元件都测试下,特别是电容。
待机电路:线性稳压器
         作用:为开关键提供触发信号,为开关机芯片提供工作电压,
         组成:90%会使用线性稳压器,其他少数是3.3/5V产生电路提供
开关机电路:产生控制信号,控制后级电路工作
        单独的开关机型号:TB6805-------TB6809   TBS68   US48
        集成在I/O里的:PC87591  PC87590
        集成在KBC里的:HD×××, H8×××
        如果都没有,那么说明集成在南桥
二、仁宝LA_3541P保护隔离(点火回路)电路分析
下面以仁宝LA_3541P为例来分析一下保护隔离电路:
仁宝点火回路是一款优秀的电路保护机制,适配器电压预供电到后继电路检测是否有过压,过流时产生大电流以扩大故障,确认无短路后再开启主隔离电路,在仁宝的电路中应用较多。并及时检测到,关闭掉保护隔离电路,保护后继负载。这样一来,即使出现大短路,也可以把短路电流限制在100mA以下,防止其它电路中经常出现的一烧一大片的情况发生。如果成功越过保护隔离电路,则视为“点火”成功。为方便,我把试供电部份叫作副隔离电路,主供电部份叫作主隔离电路
1电源适配器插孔座经PJ3产生VIN=19V(见图1
2.产生VSRTCREF51#ON等电压和信号,图2 。
图2
适配器供电时,VIN过PD 4、PR20、PR21得到VS,为后面多处运算放大器做为主供电。VIN再经PQ4体二极管产生CHGRTCP,直接供到51_ON#
(仁宝的机器在不开机的时候,开关键上有10V的电压)和PU2三端稳压的输入脚,输出脚输出稳定的3.3VRTCREF为后面运算放大器的参考电压。且产生+CHGRTC 为时实时钟电路供电。当按开机键触发后,51_ON#被拉低,PQ4满足导通条件VIN
PQ4给后继供电。
电池供电时,开机触发51_ON#被拉低,PQ4导通,BATT+ 顺利给VSRTCREF放电。
3.适配器输入电压检测电路,PACIN和ACIN产生。图3。
图3
此电路用于检测适配器输入电压是否符合标准,如果符合的话,运放的同相大于反相3.3V RTCREF ,开漏输出高电平VS的上拉和稳压管的的作用下,输出电压稳定在稳压值4.3V,此时PACINACIN(发至EC做为适配器检测信号)均为高电平4.3V。当适配器输入电压过低时,会造成反相大于同相,会拉低PACINACIN,造成后继的保护隔离电路无法正常的工作。

网友:
4.副保护隔离电路,图4。

图4
ACOFFACIN电位相反,此时ACOFF为低,PQ2截止,PQ3导通,VINPR7PR13分压后9V加在PQ1G极,PQ1G9V<S极导通,VIN顺利供电到B+公共点,当后继无短路,拉低的话,+5VALWPMAX8734正常工作后输出系统供电5V)为高,PQ6导通将PACIN一端拉低PQ5不导通。LM393的+大于-3.3VRTCREF,输出高电位,VLVL是系统供电MAX8734在供电和开启正常后输出的一个线性待机供电5V5V通过电阻上拉,其中ACON(没拉低前有3.3V),MAINPWN3/5V开启待机信号,正常有5V上拉)都为高。
当后继有短路的话,+5VALWP为低,PACIN为高,导通PQ5,并联再串联分压,致使-大于+,输出低电平,ACONMAINPWON也被拉低,保护隔离电路不工作(从图5 中,ACON是保护隔离电路工作的一个条件)。
5.主保护隔离电路,图5

VINPQ10内部的二极管供电到P2,要满足PQ10PQ11的导通条件,PQ18必须导通,然后分压,此时PACIN(输入电压检测符合标准为高),
ACON(负载短路检测,有短路EC会将该脚拉低)ACOFF(此时适配器插入,该脚为低)PQ20不导通,而PQ18导通,其中的PQ1214起到双重保护作用。于是VIN顺利通过保护隔离管内部的沟道供电到B+公共点。
B+存在短路,则ACON为低,PQ18截止,PQ16也截止,VINPR53使PQ14导通,拉低PQ122脚,PQ12导通,P2直接加至PQ11G极,PQ11S极和G极电压都为P2,电压相等,PQ11不导通,VIN无法供到B+。起到保护隔离。
6.过温保护电路,图6

正常情况下VL(待机线性5V )分压,同相大于反相的2.5V,运算放大器输出高电平,由于VL上拉,MAINPWON为高电位正常。当CPU温度变高,PH1 降到10K以下时,反相大于同相,运放输出低电位,由于PD8的存在,MAINPWON会被拉低,整机电源被关闭。

网友(点评):
最后不是VL5V被拉低,而是MAINPWON被拉低,VL是拉不掉的

网友:
茫然啊,   怎么活啊。

网友:
谢谢饼哥的点评,最后不是VL5V被拉低,而是MAINPWON被拉低,VL是拉不掉的,现已纠正了,谢谢!!!!

网友:
基地不是盖的  有实力 饼哥 我给你打个广告哈  偶好崇拜你哟

网友:
请问饼哥的QQ是多少,我想加你为好友。谢谢

网友:
不错 ,讲得很详细

网友:
不错, 非常有用,  希望多来点。

网友:
先收藏,慢慢研究研究才行

网友:
太感谢啦,对新手很有帮助

网友:
嗯!楼主分析的不错啊!的确是这个道理啊!仁宝电路三大主要:PACIN    ACON      ACOFF

网友:
太感谢了,写的很详细,太感谢了.......希望继续写

网友:
LZ没去基地之前,肯定对电路有了解

网友:
  新手。得慢慢消化! 感谢楼主!

网友:
分析的很不错 顶顶 。。。

网友:
谢楼主了,这个得慢慢才能搞懂.

网友:
对电路不是太懂了,上学时学的忘了不少,需要重新熟悉了。楼主的分析很专业,总结性的东西对我很有用,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