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10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2-10-14):
板号:英业达--其他不明
      拿到机器先看了一下待机电流是0.021A,貌似正常,按开关没有反应,拆机发现主板上有个6脚芯片Q40有烧焦的痕迹,用万用表量到有3V和5V待机电源,烧毁的猜测应该是3V_S5转3V_S0,立刻从V3000的料板上拆了一个位置相同的换上,插电待机变成0.236A,还是不开机,这些只好找图纸了,基地下到了图,看图知道是+V3LA转+V3S,

再测Q40的3脚是5V,这里不明白为什么待机就是高电平,往前找是个类似三极管的小芝麻管,测到3个脚都是5V,只好回头看图纸了,原来是标称D43的肖特基管,

沿者D43的3脚往前看,到了U29-D的第8脚,这是个非门,第9脚的SLP_S3#_3R待机应该是低电平,测量是低电平,这正常的,那么之前测得5V也都是正常的,再仔细一看Q40,原来这是个P沟道的,找到了个HP4416主板,也是英业达的,查图纸找到一个Q41类似,换上上电就可以开机了。
       求加分,希望可以早点进原创区!

网友:
同意加分+2

网友:
大意了啊,搞了一点时间吧

网友:
楼主的电路分析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