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200 不加电 修复一例 。

楼主(2012-10-14):
  如题:

  裸板测试,待机条件满足,加电瞬间电流有动作 但是加不起来 随即测量EC发给南桥的开机信号    信号已发出但是南桥无返回     于是判定南桥坏      更换南桥  上电    亮机       以为好了 装机测试          谁知测试还没半小时机器掉电  然后又不加电了    悲催  拆机再修     因为之前只是草草判断,这下测试的休眠开关SW1  电压为2.6V左右 ACIN 3V 感觉不太对劲   对着图纸一一测试这两条线路   但各零件无异常     以为EC拉低  随即更换  无果    因为是DBM芯片组    随联想到DBM的机器貌似待机时候南桥应该在待机有别的工作电压的    满板望去  结果就一个1845是桥供电        上图看  1845工作条件     发现该芯片控制两个电压  一个为2.5VSUS  一个为1.5VS_S5        分别由12  11脚来控制          SUS不用说  这个是南桥加电动作完成后发出   这个1.5VS_S5 就令人怀疑的   于是上电测试  加电时11脚3V开启过来了  但是1.5不出    芯片供电正常    于是换了个1845   加电后亮机     装机测试两小时   无问题   此机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