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笔记本卡顿

楼主(2012-10-14):
前两天接的这本子  当时是开不了机   拔掉键盘就可以开机了 之后蓝屏 装系统复制不了  换了个硬盘  装完后正常  过了两天  就是今天客户拿过来说很卡  我一看   是很卡   换系统  之后 换硬盘  换内存  拔光驱 键盘排线  故障照常   求大神赐教

网友:
大师帮帮忙啊  愁死我了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是不是EC坏了啊,换键盘试了吗

网友:
同意上楼的刷BIOS

网友:
还是刷个BIOS看下吗

网友:
HM55的不,如果是加焊下,再不行换一个,这个HM55有问题会造成键盘不好用,有时能用有时不能用,还有机子很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