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就能确定显卡坏了吗?

楼主(2012-10-14):
上图中分压的话。经计算应该在1.26V左右。。为什么会偏低呢。

上图中只是一个上拉电阻。。也被拉低了。
由以上两点能说明是显卡坏了吗?

网友:
加热一下显卡就清楚了。

网友A:
拆除显卡再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除显卡再测量

主要是这显卡没钢网。所以想确定问题了再做。。

网友:
明显拉低了,显卡干掉吧。

网友:
有很大可能性,99%吧。
但也不排除个别PCB问题呀,或者显卡本体一些我们并未见过的问题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