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hinkPad R40 的触摸板不能用?

楼主(2012-10-14):
我的一台本本只有指示杆小红帽能用,左右键也可以,但是触摸板没任何反应,用手指触摸时一点反应都没有,请问这是原来就没有配还是出现
故障
了,或则是不是有
驱动
没有安装呢?请指教

网友:
触摸板坏了  或者触摸板给关掉了

网友:
触摸板  开关 在那里  有快捷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