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321 电池能开机 适配器不亮

楼主(2012-10-14):
HP 321机子,hp 321版号6050a2327701-mb-a02,机子用电池能开机;拿掉电池,用电源适配器不开机(适配器是好的!),本本的DC插口指示灯亮;

拆机,明显发现Q6018和D6017烧焦,上图

其它未发现明显故障,Q6018的驱动部分电路

看电路原理Q6018烧坏应该不会对U6007造成损坏,是否更换Q6018和D6017就行呢?因没有备件,准备买

还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大家,这后边的数字7-,9-,10-,11-,13-,31-,54-代表着什么呢?

网友:
后边的数字表示通往图纸的其他页面。既然有明显烧焦,再打下阻值吧。后级应有短路才是。

网友:
这样的MOS管还用买 的,随便找块板都 有,只要沟道相同八脚的MOS管都 行的,楼主这样修机太累了,那有那么多配件买

网友:
后边的数字7-,9-,10-,11-,13-,31-,54-代表着这个电去往的地方。Q6018是一个P管,料板随手拆一个

网友A:
典型的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看下Q6015是否导通

网友:
新手中的新手

网友B:
哎呀!楼主你打下对地阻值啊!嗯!再说啦!像这种P沟道场管料板上多的是啊!

网友:
谢谢各位意见,不知D6017能否用SS14或ES1G代换不?这个二极管并于Q6018上起什么作用?

网友:
6018,,像是放电P沟道啊,,,这个管子应当是受充电芯片控制的吧,,如果这个管子穿了,,,最好把充电芯片也换了,ADPDRV#看这个信号跑哪去了!如果是充电芯片控制,最好换了,

网友:
这个数字代表这个东东在那几个页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呀!楼主你打下对地阻值啊!嗯!再说啦!像这种P沟道场管料板上多的是啊!

你好,烧坏的地方前后都没对地短路

网友:
这种管子很好找的啊,随便找找就能找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Q6015没有导通

若加电后还不通就是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典型的保护隔离电路

你好,对笔记本的电路不熟悉,能否讲解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