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无法安装系统 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2-10-14):
台式电脑可以正常开机 系统用GHOST 复制完后 重启就黑屏 左上角也没光标闪烁,拔掉硬盘 也无法进PE系统一样是黑屏,内存换过毛病一样 求高手帮忙

网友(点评):
除了Ghost安装系统外,你还会点别的不?

网友A:
你要看下你进PE是在那个地方黑屏

网友:
是不是PE也中毒了?

网友:
既然是这样,楼主如何做的系统呢?

估计是第一次能进PE,GHO完重启就不行了,或者楼主在系统下装系统。。。

网友:
换个别的系统重装试试

网友:
硬盘加个跳线帽试试?曾经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ghost有问题,PE也有问题。

网友:
嗯!换个系统看看,再不行就换的硬盘试试呗!也许硬盘有坏道呢!

网友B:
希望楼主把问的问题说的清楚一点,下载系统可以到这里下载

WIN7 XP下载http://hi.baidu.com/new/166161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希望楼主把问的问题说的清楚一点,下载系统可以到这里下载

WIN7 XP下载http://hi.baidu.com/new/166161

我晕。。这样还不清楚吗??电脑可以开机,用GHOST 也可以复制进去,复制完后重启 到要安装这步就黑屏,我拔掉硬盘 用光驱启动 进PE系统 也黑屏 不知道这样说 会不会好点??

网友D:
需要引导。。。
硬盘可以重新分区再安装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晕。。这样还不清楚吗??电脑可以开机,用GHOST 也可以复制进去,复制完后重启 到要安装这步就黑屏,我 ...

恢复一下MBR,应该说是修复一下MBR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看下你进PE是在那个地方黑屏

到 正在启动WINPE操作系统 读条完了 就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D:
需要引导。。。
硬盘可以重新分区再安装系统。

进PE也是黑屏

网友:
把CPU拔出来清洁干净,重新安装就行了。

网友:
我拍了几张照片 大家可以看看,现在我是没插硬盘 用光驱进PE系统

网友E:
在别的电脑把系统装好,进你主板解压!再不行就测下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别的电脑把系统装好,进你主板解压!再不行就测下硬盘!

现在问题不要硬盘 进不了PE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看下你进PE是在那个地方黑屏

你可以把硬盘装到其他电脑复制GHO镜像。。然后再装回你原来的电脑解压试试。

网友:
现在你就不用进PE

     在别的电脑上把系统装好

      然后在你电脑上解压

         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在DOS环境下对硬件进行检测,看看硬件有没有问题先

网友:
换个PE试试,再不行把硬盘挂在其他电脑上装完系统换回去。

网友:
你试一下用原装盘,就是正常安装光盘试验一下,有时候gost的容易出这个问题

网友F:
硬盘有问题,或主板有问题

网友G:
重主引导目录看看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硬盘有问题,或主板有问题

怀疑就是主板的问题 就不知道主板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重主引导目录看看了吗?

换了硬盘也是一样

网友H:
硬盘挂在别的机器上GHOST    在不行就修复一下引导

网友:
引用 网友H:
硬盘挂在别的机器上GHOST    在不行就修复一下引导

挂在别的电脑上试过 没用 有人说是主板南桥的问题。。。

网友:
别折腾了,根据状况极大可能是南桥数据传输故障。

网友:
明显是主板有问题嘛,修主板

网友:
应该是

明显是主板有问题嘛,修主板,应该是桥的问题,冲一下估计就好了

网友:
仅供参考:
1.消除CMOS,重新设定.2.更换光驱/更换光盘.(不插硬盘,不插usb前置线,不插USB鼠标)

网友:
装个 系统有这么墨迹吗? 多试几次 肯定出来毛病啦,主板坏啦换主板啊,这年头 赚钱至上。换下来的自己再慢慢搞。

网友:
不好说 可能还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主板换啦先各大电压先测下,常规动作都做下。还搞不定找个师傅帮忙看看,多问问。

网友:
主板有没问题,不要老盯上硬盘

网友:
小可认为这是很复杂的问题,进不了系统,连PE都进不了,显然不是硬盘问题,而内存问题又被排除,我想不到其它问题,主板问题吗?主板应该不会导致这类问题吧?

网友I:
楼主你试试进bios看看开机启动项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试试进bios看看开机启动项
开机启动项看什么??

网友:
应该是主板问题,我今天碰到一台方正电脑G31主板就是这种故障,外围的东西都换过了,明天换主板后答复

网友:
用U盘启动系统来安装呀,PE后有一个硬盘测试的工具。我用的是老毛桃。你到网上下载一个吧

网友:
换硬盘试试 硬盘数据线

网友:
综合一下:
一、先换一下光驱,数据线,光盘,不行就用U盘启动
二、清理灰尘,重新安装CPU,内存等
三、看看有没有爆的电容
如果还不行,那就有可能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与硬盘的关系很大的!!!!!!!!!!!!!!!!!!!!!!!!!!!!!!!!!!

网友:
把电脑配置表列出来看看

网友:
重新启动试试

网友:
不行换个人看看行不行。

网友J:
把磁盘传输模式换成ide的试试

网友:
电源、CPU、网卡、内存、主板,如果有条件可以按次序替换试试

网友:
看起来像是硬盘的问题 是哪个型号的机器 还有 进pe u盘的试过没 如果能进pe菜单的话进不了pe可以看一下内存的问题 一一排除吧!

网友:
换个硬盘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