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可以上网,台式机不可以上网

楼主(2012-10-14):
请教大家个问题,,一个局域网中,,外网电话线——猫——路由器——电脑。今天有台【台式电脑A】上不了网,, 不过其他电脑可以正常上网,然后就用原【台式电脑A】的网线插到【笔记本电脑B】上,,然后就可以直接上网了,后来用其他电脑的网线接到【台式电脑A】就可以正常上网了,很是奇怪的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想问下台式机是不是必须要1236号线通了才可以使用。
                                                  笔记本是不是只要12345678号线其中四根通了就可以上网了。。
             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  谢谢。

网友:
第二个问题 我可以告诉你 不管是台式机还是笔记本 只要1236 通都可以上网!

网友A:
你不明白我意思,,我是说台式机是不是必须要1236线通才可以使用,然后笔记本是只要12345678号线的随便四根通就可以上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不明白我意思,,我是说台式机是不是必须要1236线通才可以使用,然后笔记本是只要12345678号线的随便四 ...

不会的 笔记本网卡也是要1236通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的 笔记本网卡也是要1236通才行的

我明天上班接跟网线试试,我是听我朋友说他在百度上看有说笔记本网卡只要8跟心随便通四根心了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C:
我也遇见过这样的问题,你把网卡的模式改下···改成10mbps双工模式或者100mbps模式应该就可以上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见过这样的问题,你把网卡的模式改下···改成10mbps双工模式或者100mbps模式应该就可以上网了··

这个倒是没试过

网友:
百兆网络用的是网线水晶头的1236线,千兆网络8根线全用。

网友(2013-01-19):
网络信号不好,之前遇到过。网线中间有接头造成线路质量不好,上面的问题就发生了。

网友(点评):
对,这种问题就是信号不好,笔记本的网卡好像接收比较强。我遇到过几次这样的了。

网友:
这个学习了,以前还真不知道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RJ45水晶头的问题,有些质量不过关的水晶头做出来的网线,挑网卡,用测线器测试全通就是不能上网,解决办法:要不换网卡,要不换网线(换种水晶头做的网线或成品线)!

网友:
设置?网卡?金手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