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243BW比较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2-10-14):
三星2243BW,原来闪屏换电源板OK,近一个月后黑屏但电源指示灯亮,换灯管,电源板无果,不接屏,灯也不亮

网友:
楼主说的不够详细!
黑屏的时候,有没有照一下看看有没有图像呢?如果灯管和电源板都换了,灯管还是不亮,你测量一下高压的开机信号看有没有,估计是驱动板的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灯管电流不平衡高压保护了。

网友:
应该还是保护了吧

网友:
看电压是不是正确,,三星高压包和程序爱坏,,灯管基本卜用考虑

网友:
此机,开关问题居多哦,

网友:
原装板上换个高压包就好了,用回原来的那个换下来的,换个高压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