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疑难杂症求解决!

楼主(2012-10-14):
求大神指教!
到手一DELL
笔记本
,现象不开机!只要将机器拆开用吹风或者热风枪吹吹电路板,现象立即排出!实践证实多半是电路板上有虚焊!可是虚焊要如何找!今天托焊了一块芯片,现象依旧!开机后一切正,隔几个小时不动就又恢复不开机!又需要拆机预热!这种现象会不会是主板电池没电了呢?
求指教!求解决!
笔记本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用可调电源看看是不是显卡的问题,我估计是显卡,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