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F41 开机出现6个屏,显卡换过改良的了,故障依旧

楼主(2012-10-14):
联想 F41 开机出现6个屏,显卡换过改良的了,故障依旧。 确定是显卡的问题,屏线和屏排除,屏信号对地阻值没问题, 大家有碰过这样的吗?
显卡

网友:
显卡没做好。温度是否够!!!!

网友:
这机子是有个单独的显卡板吧!建议在换一个显卡试试

网友:
很可能是显卡没做好吧

网友:
屏六画面只碰到屏线和显卡,我想应该还是显卡,重点查下到屏码片的线路,显存应该不会出六画面

网友:
把原来的重植回去试试

网友:
换新卡 还多收点钱 就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