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60用电源不开机

楼主(2012-10-14):
机器型号:联想Z360
故障电源不开机,电池可以开。
拆机  测量电源接口保险处电压只有1.8V。难道是后级把电压拉低了?  就找了个图看了下。那把PF3这个保险断开看看吧。 断开后发现PF3一脚还是1.8V。
这下郁闷了。 难道是我可调电源坏了?就拔掉测了下电源。19V正常。  然后又在电源口那测电压还是1.8 。难道是PCB漏电了?就把4PIN的电源线拔掉测。还是1.8.好晕呀。难道是可调电源头有问题了?  又多换了几个头测。都一样。 最后发现电源插口地方,有黑胶带粘着,就拨开看了下。这一看突然间明白了,妈的原来是这里的问题。那么粗的电源线,只剩下几个细毛毛连着了。抹了点助焊剂,烙铁多吃点锡。焊好。插上加电。开机,哈哈。电流哗哗哗上去了。
  总结:别把故障都想的那么难。要从简单的入手。

网友:
楼主说的对,还是细心比较好点,,部能扩大故障就行

网友:
楼主说的【总结:别把故障都想的那么难。要从简单的入手】这句话我很喜欢,有时候我们越想的复杂就会忽略一些本不该忽略的小问题,就会影响到自己的维修效率

网友:
打一下对地阻值,后级不短路就好查了!

网友:
楼主既然已经解决  现在题目就不对了

网友:
要是短路有保护啊

网友:
搞维修还得要细心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线路难修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