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啊这是哪门子的CPU复位啊。。。。。?

楼主(2012-10-14):
这到底是什么CPU复位啊,为什么会跟一个接口相连呢,关键是那些英文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都不知道该 怎么查这个复位
请大家帮帮忙解答 一下

Resistor closed Within 2" of the CPU
LAYOUT NOTES : H_CPURST# PIN OF MCH_M FORK OUT INTO TWO BRANCHES ON CPU AND ITP CONNECTOR

网友A:
ITP是INTEL公司用来调试CPU的一种接口协议,也可以叫做CPU仿真器。

网友B:
这个真没有

网友:
别管这个接口啦,这个是仿真调试用的。板子上应该没装件

这个H_CPURST#肯定还连到别的地方

网友:
不明白什么叫仿真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仿真都不知道?

还望请教,来论坛这么长时间了我好像还是第一次看到仿真这个字眼呢

网友:
这只是一个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ITP是INTEL公司用来调试CPU的一种接口协议,也可以叫做CPU仿真器。

翔哥 这个仿真器  可以忽列不计吗   这个复位重要吗

网友:
没见过啊!真是奇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真没有

有没有搞错   灌水也加分?

网友:
工程用。不用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