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0 开机电流0.4掉电

楼主(2012-10-14):
接同行联想E40一机器,待机正常,开机电流到0.4掉电。能反复开机。第一感觉像是缺少电压。
看见论坛上有不少E40开机掉电的帖子,跟我这个情况不一样,写出了给大家做个参考。

开机测量,发现CPU供电没有出来。CPU供电芯片ISL6288的17脚VIN有19V正常,16脚VDD在开机瞬间电压1.6V,电压偏低。
5VSUS产生电路如下

5VSUS由5VPCU通过PQ74产生。在开机瞬间,PQ74第3PIN有3V多点的电压。由上图可知,3PIN的电压在开机的时候应该在
15V才对,怀疑有小短路或者是场管漏电了。拆掉PQ74,再开机,第3PIN电压15V,正常了。马上把PQ74换掉。开机,OK了。
到此,修复成功。

网友:
我是第一个 沙发

那么低的电流基本都是缺电压

网友:
老生常谈的驱动电压

网友:
嗯!这么低的电流很明显是欠压的问题啊!

网友:
研究出来没有 ??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CPU电压没有出来,我顶!

网友:
我遇到的情况差不多,只是有CPU电压。

网友(2017-05-28):
是pq74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