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9250410as的磁头代换要找个什么样备件盘上拆呢?

楼主(2012-10-14):
自已没图,从别人那剪了一个图,
我自己盘的参数依次是

momentus 7200.4  250GB

s/n: 5vg9nvk7

st9250410as

p/n: 9hv142-037

fw: d005sdm1

补充内容 (2012-10-24 02:31):
最新情况看这个,换了磁头后出现的问题,贴子为什么不能修改呢?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extra=#pid5894762

网友:
我只知道这套装备很贵。。。。。我师父就想搞数据恢复了。。。。。

网友:
4代有250G的吗??
为什么上去就说是磁头的毛病啊?? 你用什么检测的啊? 只要不是0号头的毛病就可以砍头的啊!

网友:
有呀,笔记本的盘,是摔坏的,

网友:
有很重要的資料嗎
不然怎會要換頭呢

网友A:
希捷磁头兼容性好,一般对上型号就可以了。

网友:
请问罗工,我那不是写了好几行参数吗,你说的型号是指那一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希捷磁头兼容性好,一般对上型号就可以了。

罗老师呀,说具体点吧,固件型号用对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