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OMPAQ 516笔记本电脑开不了机

楼主(2012-10-14):
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该怎么查找故障啊、?供电都正常,就是有时不触发,如启动正常可进系统可正常使用。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
这个真没有

Hell. -5 严禁灌水,发现你在没个帖子上都来一句“这个.

网友:
开机键好用不 不出发时有待机吗 写的不完整

网友:
先测下开关   然后BIOS放下电 看看

网友:
一般我会先测量下开关好坏,加焊下KBC,然后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