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电池开机电源开不了机,好像是通病,知道的说下

楼主(2012-10-14):
联想G450电池可以开机,电源插上待机都没有,查到主要原因是,PQ302没有导通原因导致的,PQ302的123脚有19V电压,4脚有19V电压,没达到导通条件,正常情况是,13V左右才能导通,,查充电芯片的条件正常,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18V左右,查了PR304和PC306好像均正常,,,求知道的帅哥告诉下,,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我晕,充电IC坏了吧

网友:
已经换了充电IC,,,故障依旧

网友:
把PQ303也换了。。。PQ301 不是通了嘛。。。

网友:
昨天我修了一个Y430的和你问题一样啊 电池能开机 后来发发现是B+的电压不正常,看看是不是有滤波电容烧了!

网友:
隔离保护电路仔细查查。

网友:
这是仁宝的代工的 点火回路  你查查信号都正常吗?牵涉的图不止这个还有其他电路

网友:
如果强制拉一根线过去呢

网友:
为什么要13V  才能导通了

网友:
芯片换了,还不行应该是条件没满足,看充电芯片的ACSET电压正常吗。

网友:
嗯!你先查查充电芯片的条件是否满足,在检查仁宝点火回路:看看ACIN    ACON    ACOFF    吧!

网友(点评):
好像控制级是有IC直接发出的,不需要这三个条件来导通管子吧!!!

网友:
1、查PVCC 19v左右,(从体二极管过来的)
2、查ACDET超过某个值(查芯片手册)
3、查ACDRV是否低电平,若不是换芯片,换完不好再仔细查芯片手册看还有其他条件:LDO /VREF等。。。。

网友:
建议楼主看下仁宝点火回路的帖子吧!

网友:
是不是EXTPW信号不对,

网友:
这个要仔细检查,尤其是一些小电阻。应该不难的

网友:
完全看不懂电路图啊

网友:
多半还是充电IC条件不足,仔细查查吧

网友:
今天没修,等查出来了,,告诉大家

网友:
以前修到过。。。重点检测acdet 和ovpset接出来的4个电阻。。找料板把那几个电阻换的试下

网友:
有可能,,谢谢提醒,,机器太多都没心情看了。

网友:
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2014-11-16):
几乎近来可好看了精华夸海口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