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电源二极管不知道型号麻烦大家

楼主(2012-10-14):
是在初级整流部分的,上面写dd 60 7e网上查不到,麻烦大家

网友:
百度---图片,搜索ATX电源电路图,找到和你电源一样位置的管子看看电路图上标的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初级的  随便装个  耐压 600v  6A左右的 就好了

网友:
初级的,只要电流跟耐压足够就可以了

网友:
找一个参数较高的装上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