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得一七彩虹C.NFT5不上电故障

楼主(2012-10-15):
客户拿来一台电脑说不开机,看了看主板很脏,是七彩虹的板子,型号在桥散热片下没有看到具体型号,取下开关排针用螺丝刀点也没有反应,短接电源绿线,电源正常,告诉客户主板坏,没有告诉他修直接说换块,因为没有多的配件,再说自己水平不定那天能修好,客户同意了,换了块昂过的打发走了。走了后赶紧拿出自己 的宝贝,测试,因为自己对修还是停留在只是换换电容换个MOS管的水平,所以也不知道怎么量,不过经常来论坛也有了占点头绪,不上电应该找开机电路,测了下开关排针有3.3V短接没有跑变,直接接地有跳变,不知道为什么 了,接地脚和一电阻相连接地,测了下电阻也没有开路,103的电阻测得是9.97K应该没有问题呀,换个IO吧,新的,还是不行,IO是W83627HG的,找了下PDF61却有3.3供电,67脚也有3.3供电,短接开关针有跳变,但72脚无电压,73脚3.3V高电压,PDF明明是72脚低电压有效呀,这是怎么回事呀,量了几次都是这样,难不成IO是坏的,还是没有焊好呢,又重新取下来,给焊盘上了下锡,准备再次焊上去。会会断线呢,带着IO看不到72脚通往那里,现在取下了正好看看怎么回事,会不会有断线呢,说来也巧量72线一下就量到不通了,可是用肉眼看不到那里断呀,刮开一处再测通了,于是在不通的那段再找,找到了,断了大约2毫米的一段和另一根线紧挨着,看饼哥补线补的那么得心应手,咱也来补一把,哈哈,补呀补呀,怎么也补不上,想再找视频看,找不到了,晕呀,下午5点这份了,开灯也看不清了,就用手电照着补,还是补不上,没辙了,找到断线竟补不上,这基础本领不到家呀,把两边用钳子撬起来一段再焊,哈哈,这招好用,补上了,量了下看和下边那根线有没有短路,没短,重新焊上IO,太晚了,生怕没有量好就没有上电,这不早上测的,打了下24针对地阻,12针阻没有事,上电源测了下待机,72脚有电了,4.06V,这下该行了吧,不过这个电压不眼熟呀,没有看到过4点几的电压呀,不管他,点开关针,一点开心的事发生了,亮了,再上U内存一路7F。那个高兴呀,终于弄好了,虽然在高手看来这不过是小儿科,但对我来说已经很高兴了,不过现在心里还有个疑问,那就是为什么72脚会断线,测得电压是4.06V这个电压正常不,还希望高手指教下,不要用二天又断了……。

网友:
不错,怕线掉了话可能热能胶把他固定着。

网友:
补好了,最好在用胶固定一下,牢固

网友:
断线可能是腐蚀的,还有3.3V变成4V多,99%是你表的原因,我这有个表也是3.3V测得就是4V多,反正能亮机什么都好说

网友A:
补好线的用胶纸粘起来,能开机才是王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好线的用胶纸粘起来,能开机才是王道

个人感觉不再烧断线才是好,哈哈

哈哈